求助前辈:步进电机轮子怎么取下来!

楼主(2013-01-19):
如题,请前辈指教,我买了3个57步进
电机
,都有同步轮,想取下来,怎么办?谢谢了!

网友A:
先得拧松顶丝。。。然后拉,拉不动就用拉马。。。。。很多洋垃圾步进电机上同步轮的时候还用了胶水。。。为了拆,我还专门去买了拉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