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7025改数控 收3个86驱动 有的PM

楼主(2013-01-19):
电机有了85 4.5A的 要合适驱动啊 有雷赛M860的偷偷跟我说哦

网友:
今天收了个7045,也要改数控,手摇太累。已经收好驱动,就是没电机

网友:
你用86步进电机做驱动对这个机床不好用。不如60步进电机加5:1的减速器好用。丝杠xy用2005 ,x轴把丝母的台阶去掉就可以了. z用2505的

网友:
还不如自己在淘宝上找找。。论坛局限性太大了。。。

另外86+大电流驱动的成本不低啊。。。

还不如直接用一两百W的伺服,同步轮减速增加力矩用。。。看交易区有人三四百一套卖过。。。跟你的成本差不多吧。。。这小伺服即便减速5倍,输出速度也稳妥的跑600圈。。。。

最关键一点,,220V供电的步进驱动价格都比较高。。。其他电压的,你还得准备电源,,大功率电源也是个开销。。。

而伺服一般是220V可以直接用。。

这些东西一细算,,有时候用步进还不如用伺服。。

网友:
当初为了给用步进创造环境,,买了3KW的110V隔离变压器 ,还加上滤波器,轨道,空开,接线卡子,电控柜子,电压电流表乱七八糟的,,,估计这个电源的成本花了2000大洋。。

另外一口气买了10个110步进电机,12牛米的,,算上运费又克了一千多。。。

再一看,,能用的驱动器最便宜二手破烂货也得尽两百了。。。。。

一算,,,成本压根不低,,,当初还不如直接收小功率的伺服,减速用了。。。

现在手头乱七八糟的一二十个步进电机,,真坑爹。。。

网友:
步进系统性价比是很不错的 伺服驱动器价格较步进高多了

楼主:
良药苦口啊 谢谢各位了 我也在纠结呢
我量的侧面图尺寸图  气动杆应该选择什么用的啊 谁用过帮帮忙

网友:
气弹簧400mm的40kg的在z轴拖板上加一延长杆。下端顶在固定z轴立柱的内六方螺钉孔里。你的床子要是新买的先用个1年再改都行,新床子的精度还可以。等到丝母磨损了在改也不迟

楼主:
我想在Z轴托板的另一面装 有2个锁紧螺母的孔 直接做块厚点的钢板上2个螺丝  我的铣床拆过了 上五层太重 分了好多件搞上来的 精度已经完了

网友:
如果家里diy手摇足够,,,,,,,,,,,,,,,论坛水太深,,,,兄弟节制

网友(2013-02-26):
这床有多重啊?200公斤?

网友:
我的西湖ZX7025,400多斤。。正在研究怎么改Z轴数控。

网友(2013-12-14):
这铣床用下来可以吗  哦也想入手 请问楼主 不知道底座尺寸大多啊 透露下

网友:
楼主多钱收的啊?我近期也想入台小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