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AR困惑

楼主(2013-01-19):
跪求帮忙,刚上了mini vbar,接好电脑端后,设置传感器方向还有任何其他需要设置的地方,都会自动跳回初始设定,这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用的是D10,R1002的接收

楼主:
连好接线就不能设置了,难道接线错了?

网友A:
。。。。我也用V8  你V8 是怎么放的

网友:
电脑软件有冲突吧,重装电脑看看

楼主:
下了个瑟福版的,能简单设置了,但尾巴怎么都设不好,不会反方向补偿,真奇怪了,尾舵机是DS520,拨动尾舵的时候速度奇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用V8  你V8 是怎么放的

线朝尾,面朝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朝尾,面朝上

选择第二个,线朝尾。。面朝上

网友:
设置问题

楼主:
我是选的第二个,会不会接收机接错了,现在主要是打尾舵的时候非常慢,而且不补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选的第二个,会不会接收机接错了,现在主要是打尾舵的时候非常慢,而且不补偿

第一次使用时有没有恢复出厂设置啊

楼主:
怎么恢复呢?昨天我折腾一晚上,最后搞了个瑟福的软件才能调试,你说的是初始化吧,一开始就创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