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变压器可以并联吗????

楼主(2013-01-19):
我有2个变压器一个是800W,一个是600W        我想通过初级和初级并联 ,   次级和次级并联 得到更大的W数可以吗 ?
输入电压都是220V ???

网友A:
次级最好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次级最好串联

嗯 次级串联   这样  初级并联可以吧

网友A:
是做什么用?点焊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做什么用?点焊机么?

是的 ,我做了个800W的点焊机 觉得点厚点的铁很难   所以想加大瓦数

网友B:
初级当然的可以并联,次级也不是不可以并联。先搞对同名端,然后测量两个变压器的输出电压差,如果小于零点几伏特,就值得一试。先连接次级的一端,然后另一端碰一下看看有多大火花出来,有大电流表最好测一下环流是多少,如果打火明显,测量超过额定电流的几分之一就算了。

网友:
次级并联有环流,因为变压器功率不一样而且还不一定是一个厂家的,如果实在想并用先搞对同名端,然后练好初次级,不接负载,用卡钳表量两台变压器的电流如果超过额定电流的10分支一那就没戏了

网友:
楼上的都说完了

网友:
电压源不能并联,电流源不能串联。非要并联电压源,那要串联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初级当然的可以并联,次级也不是不可以并联。先搞对同名端,然后测量两个变压器的输出电压差,如果小于零点 ...

最好串联,,,并联的时候,就算电压差不大,线阻不一样大,也会变压器发热。。。

不信你可以再同一个变压器山绕十主线,都绕十圈,一会儿变压器的初级就发热了。

空载功率增大。

过几天上我的给你们看看。快差不多了。

最开始是哪个稳压器,后来有台坏的电焊机,
发现不好用,最后还是改回稳压器的变压器了。

自认为不错了,是气动的,气动部分没有做完,
等材料来齐了,做完了,就重新开贴。。。。
这个不锈钢板是0.67的厚度,201的。。。
时间不到0.5S,电位器调时间的,不准确。日后改成数字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滴,但是并联的话电压差最好不要超过0.5V

谢谢你的回复。学习了

网友:
并联不好,除非是双线并绕的绕组。。。

网友:
可以查 变压器并列条件。

网友:
变压器并联条件:
1、变比相同
2、接线组别相同
3、百分阻抗相同
4、容量比不能超过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