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机 要怎么调 把大桨的转速变高呢

楼主(2013-01-20):
我看一个老手 的转速比我高出好多啊   他现在去外地了 没的问  特来论坛请教  要怎么设置呢  飞越V3 的机型  皮传

网友:
简单说就是调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不过能飞就建议不调,你也知道人家是高手,你高手吗?学人家要转速高

网友:
换个T数大一点的电机齿,降低齿轮比

网友:
换个 15T  就高了

网友A:
为什么要转速高?飞特技吗?

3D模式下,油门曲线的开度达到80%以上,基本上油门推杆只用来控制螺距。
调油门曲线即可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转速高?飞特技吗?

3D模式下,油门曲线的开度达到80%以上,基本上油门推杆只用来控制螺距。

可以说下怎么设置吗

网友:
问这个问题肯定是不好好潜水的,楼上的几位回答也不够全面
提高转速的话,软件上提高油门曲线,或者降低螺距曲线,或者两者一起搞
物理上加大马达齿也是一个途径,但会带来扭力不足、过载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说下怎么设置吗

设置方法是:

找到控里面的3D模式(Idle up)油门跟螺距曲线设置,

我的450 Plus的设置是:
油门:
90% 85% 80% 85% 100%
螺距:
25% 50% 70% 83% 96%
供你参考,但不要生硬照搬,要看JJ的具体情况。
注意3D模式下主桨转速高,螺距变化大,
若以前没有飞过,建议先在模拟器里设置一下类似的曲线,
找到感觉后再上直机。
祝顺利!

网友:
油门100%.100%.100%.100%.100%这样就好了,,保证你不想再高了

网友:
电机齿 齿数换大 或 把油门曲线调的陡一点•••

网友:
这个我知道 换个大T数的马达齿

网友:
爲什麽要轉速高呢?
高轉速的缺點:加速機件磨損,提高振動頻率,加快電池損耗,加重ESC,電機,齒輪負擔,增加炸雞損失。
不飛3D,轉速調那麽高幹嘛?正常的轉速已經夠高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