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kw的伺服无编码器无驱动如果做主轴

楼主(2013-01-20):
今天逛了下,看到2个美国还是日本的1kw伺服电机,220v电压,,编码器被人拆掉了。请问有没有接近0成本的方法将它做成主轴电机使用,我不需要调速等功能。

网友:
沙发!期待高手科普!!我也有同样问题,手里有几个110V三相的伺服电机,但编码器没拆掉!

网友A:
至少还要一倍的成本才能转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还要一倍的成本才能转起来。

看来好像只有叶工的驱动器能跑起来了是吧?

网友:
前不久不是看人发帖所用变频器可以带动么。。。。

网友:
同问,伺服电机体积小,劲大,看不上E240的人选这个最好了

网友:
0成本的方法 就是用手摇

网友:
三条线电阻不一样?烧掉了了。交流伺服?

网友:
问一下,多少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0成本基本不可能,有能驱动同步机的变频可以试试

以前见过几个松下的DV507-1500PB,220入三相出,功率1.5kw,可惜不懂没敢买,现在想想买一个回来驱动下普通三相电机都好,最关键的是价格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