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 你的螺丝怎么那么软

楼主(2013-01-20):
刚买不到两个月的FBL450旋翼头,因为本人都是航线不飞3D所以都没有炸过,就刚买回来的时候给固定主轴的那两颗螺丝上过胶,而且没上得那么紧,今天晚上想要调一下十字盘就得拆旋翼头了,尼玛!螺丝刀一上,一开始用力,螺丝杯头就断了,这是什么螺丝啊!又得花钱再买个中联了!

网友A:
LZ你用什麼螺絲膠水?高強?中強?

网友:
习惯了就好

网友:
买飞越的配件需要同时购买电磨一把

网友:
不能否认飞越还是很好的,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你用什麼螺絲膠水?高強?中強?

这不是螺丝胶的问题,再说了,我没上得那么紧

网友B:
我的中联螺丝无故断裂,卡在中联里导致中联报废!所以我果断出掉飞越450prov2换亚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中联螺丝无故断裂,卡在中联里导致中联报废!所以我果断出掉飞越450prov2换亚拓!~

我的也是断了一颗螺丝导致的中联报废,这就叫,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

网友:
本来买了飞越的外丝,结果还没起飞就射桨!现在飞越的不行了

网友:
LZ,因为那两颗螺丝质量问题,我已经废了3个中联。后来把那两颗螺丝换成芳生的螺丝后,从没断过。换吧~

网友C:
MD,老*同样的问题,废了2个中联!~~~

网友:
我还断过横轴螺丝。刚刚保养完,上横轴螺丝,感觉还没怎么使劲的时候,螺丝刀到头上只有个螺丝屁股了,然后很淡定的从盒子里重新拿了个横轴开始拆。美得很。呵呵

偶尔会有一两个螺丝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中联螺丝无故断裂,卡在中联里导致中联报废!所以我果断出掉飞越450prov2换亚拓!~

价格啊,我买的飞越主轴,从来没用过最后还是高价买亚拓的主轴。

网友:
引用 网友C:
MD,老*同样的问题,废了2个中联!~~~

同样的遭遇!

网友:
废的不是中联,是相位器的路过。

网友:
飞跃螺丝

网友:
现在飞越的是有点那个了,我的也段过

网友:
飞越的东西让人有点不放心啊···我也是断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