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DX7s或DX8的朋友帮我看看这个问题?

楼主(2013-01-20):
    请教各位高手,我使用地平线mini vapor的小接收板和DX8对频后,设置了DX8三角翼混控。发现水平方向打舵时板载舵机动作是升降模式;垂直方向打舵时是转向模式,通道错误;如何在DX8中交换这二个通道?我的版本2.02,才入得控,摸索中。

网友:
设置正反向
三角翼混控有两种。。。我记得以前我用的是第二种的。。。方向不对就看下正方向设置

网友:
美国手啊。。。检查两个地方   1舵机的正反向   如果没有用的话  舵机插头互换一下   还是不行   再调整舵机正反向   基本就没问题了

网友:
这个接收机一个通道映射到副翼,另一个通道映射到升降。
DX8无法直接交换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