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电器的 lipo storage 功能如何使用?

楼主(2013-01-20):
要出远门了,电池需要储存。
请问这个功能如何使用和设置?

网友A:
不是有个平衡功能可以充到3.8V么?我长时间不用就是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个平衡功能可以充到3.8V么?我长时间不用就是这么干的

啊啊?怎么设置的呀  告诉我一下好不。

网友:
就是平衡充电时不是有充电.平衡充电.快速充电.存储.放电这几模式嘛.你选存储就以.storage吧.3S.11.1V.跟充电一样可以选几A的电流(最大1A),几S电池.跟据你的电池选就可以了.会自动平衡到3.8V的.3.8-3.9V放长时间都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