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朗450问题

楼主(2013-01-20):
从朋友那里拿了个固朗电直 不知道是什么型号 我看淘宝上有好多型号 不知道我这里是什么型号 我是一点点都不懂 没玩过 想首先看看怎么分清楚 我这个是什么型号 不要说什么新手不适合玩这个 我知道 这点我明白 请只针对问题回答就行
像什么片汤话 就算了吧 这里先谢谢各位前辈了 我说这么多不是为了别的 就是像入门 还请各位海涵

网友A:
上淘宝,有个固朗代理,把飞机翻一遍看能不能找到你那种飞机
最简单的办法问你那个朋友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