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天地飞7摇杆不回中的问题,请用过的赐教不胜感激涕零

楼主(2013-01-20):
各位好,买的天地飞7刚刚到家,美国手的(左侧摇杆是油门的),右侧摇杆上下比较涩,拨动的快的话回自动回中,慢的话会停在回中上下差一两格的位置,请问是什么毛病,用换么?
我的是美国手的,左手油门,右边的摇杆比较涩,正常么?会影响使用么?用换么?大家的天7上下回中是很有力那种么?

网友:
要么返厂修理,要么拆开自己研究下,回中弹簧的力度是可调的。

网友:
我的很顺滑

网友:
很顺滑的说

网友:
教练杆,就没用过

网友:
可能是卖家给你换过手,但是安装有问题,或者进了异物,不想失去保修售后吧,自己打开看看应该也容易解决,就是会失去保修。

网友A:
卖家咋说的呢、

楼主:
卖家说寄回厂家,算是质量问题他换新的,不算质量问题修的路费自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卖家咋说的呢、

卖家说寄回厂家,算是质量问题他换新的,不算质量问题修的路费自理。我问天地飞厂家了,厂家说可能改过手,问题不大,拆开调节弹簧螺丝就能解决,但是自己拆开没保修,我怕自己拆了里面问题大再失去保修。但是返厂又要在路上耽搁好多天,老鸟都知道刚入魔等待各种配件那种焦急的心情,唉,此次淘宝不随心愿那!

楼主:
大家的右边方向杆上下回弹是和左右回弹一样有力么?左右的回弹后很有力的左右颤动的,上下则很滞带。

网友:
引用 楼主:
卖家说寄回厂家,算是质量问题他换新的,不算质量问题修的路费自理。我问天地飞厂家了,厂家说可能改过手 ...

那就寄回去呗~!

网友:
返厂  天7塑料很差  估计卖家自己给你换手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