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有个笔记本的屏幕,能有什么方法改成av输入的监视器不

楼主(2013-01-20):
请教个问题,笔记本坏了,有个笔记本的屏幕,能有什么方法改成av输入的监视器不。或者vga输入也行,有什么相关的驱动板吗,谢谢

网友:
等楼下来回答

网友:
网上驱动板一大把    对应找就是了

网友:
淘宝有卖驱动板的一般100--200的样子吧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已经购买,准备fpv用,

网友A:
早看见此贴的话我就送你了。。
我这还有好几片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早看见此贴的话我就送你了。。
我这还有好几片呢

给我一片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我一片怎样

呃 不给你

我和没米人交易过的。。。你懂的。。。

网友C:
楼主要慎重,我和你一样,当时也是闲置笔记本液晶显示器,在淘宝买了个驱动板改了一个,可是悲剧中的悲剧发生了
我买的是电视 Av VGA多合一的卡,改后,我看电视 看碟 当显示器等都没问题,就是接上图传后,会间歇性的黑屏。。。。。折腾很久无解,闲置中(猜测是图传的Av输出和驱动板的不兼容或者不匹配造成)

网友:
这里能学习到很多东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要慎重,我和你一样,当时也是闲置笔记本液晶显示器,在淘宝买了个驱动板改了一个,可是悲剧中的悲剧发 ...

谢谢提醒,目前还没遇到,万一黑屏了就关控听天由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看见此贴的话我就送你了。。
我这还有好几片呢

,谢谢你的好意啦,私信问你点东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要慎重,我和你一样,当时也是闲置笔记本液晶显示器,在淘宝买了个驱动板改了一个,可是悲剧中的悲剧发 ...

有没有可能是无线接收的高频信号对驱动板的干扰呢,有没有试过屏蔽一类的方法?正要用一个15寸的屏DIY个图传接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可能是无线接收的高频信号对驱动板的干扰呢,有没有试过屏蔽一类的方法?正要用一个15寸的屏DIY个图 ...

应该不是无线电的干扰,我还真试过把监视器放在铁柜子过,而且干扰只会是发射机干扰把,我把飞机飞老远也试过同样有。现在一直闲置。。。

网友:
嗯 学习了 正好需要。淘宝驱动板了。。。

网友(2013-03-11):
以前有过这个想法,是用AV转USB 转换器来接收过图像,但是我担心这个图像的实时性不好,我没有测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