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鹰王A10,双64涵道,飞行重量1.2kg,推力1.3公斤,又首次试飞成功,完美降落

楼主(2013-01-20):
下午雨还未停,起雾了,风渐渐止了,出门又试飞去喽。
今天又试飞成功一架战机A10,为什么说又呢,总体的说一下配置:40A天行者,普通的78元64涵道,8个金属8g舵机,用的3s4000的电池,事先扩了电池仓,电池基本上是压在了机头的位置,中心在机翼的前3分之一处,用的还是原装收放起落,起飞重量1.2公斤以上,推重比过1。
总体感受,A10飞行姿态比我飞过的好多战机都要漂亮,因为首飞紧张没能低空通场,总之大气,高速,震撼那,飞行中基本是全油门,速度很快,150左右,比上午飞的F18要快多了。
细节问题,升降舵有些问题,滑跑很长的距离,推一点升降不起,在推一点还不起,索性拉满了,旱地拔葱啊,还得细细调节一下,重心是找对了,,很好飞的,不比F18差,关键是涵道在上面,不会吸进小石子了。起落架需要改进,塑料的经不起折腾啊。
感谢老婆大人冒雨参与拍摄,我们两个的精神都值得鼓励。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
楼主 和你入了一样的飞机

网友:
这个飞机炸断了机头 还在等待修复。 坑爹的说明书,重心不对,首飞抬头,降落时过重,塑料起落架挂了。 二飞  也是重心没调好,降落失败,电池没电炸鸡 头断。
双涵道,声音和单涵道 有很大区别,共鸣。

网友:
先推升降起飞?最后不见起飞才拉满杆起飞?虽然你的意图我不太懂,但这种方式好像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A:
1、建议你检查下停机角度,负迎角起飞需要狠拉舵面,起飞不柔和。
2、检查下后轮距离重心的位置,位置远了拉杆费力,起降姿态不优美。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建议你检查下停机角度,负迎角起飞需要狠拉舵面,起飞不柔和。
2、检查下后轮距离重心的位置,位置远了 ...

说的不错,负仰角起飞的。

网友B:
涵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
视频里说话的是头像里的美女就好了,呵呵

网友:
这个是DIY的么?    有没有到手飞的呢?

网友:
这速度150了呀 好吧  起飞之后升降舵没有问题的话 那起飞的时候就不是升降多的问题了 不然你起飞之后拉杆也有问题的 你这个可能是后起落架长了了 前起落架低了 导致头冲下 所以需要很大的舵量才能拉起来

网友:
羨慕啊!機子漂亮,降落也不錯
更羨慕有個願意冒雨幫拍的老婆

网友:
我也遇到过,是负迎角起飞,轻拉杆不起来,结果拉满,一下就垂直爬升。之前的一架飞机始终拉不起来,一直以为重心靠前,结果是主起落架太靠后,加上又是负迎角,飞机舵面又很小,结果此机被我直接大卸八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涵道是什么意思?

涵道的意思?就是5个手指在黑黑的涵洞里面搅啊。然后有动人的、消魂的声音出来啊。

网友:
漂亮的机机,有意整一架。

网友:
楼住这个飞机起飞滑跑距离长,拉杆过大就旱地拔葱,跟前起落架 高度不够有关系,将前起落架升高一点,就好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涵道的意思?就是5个手指在黑黑的涵洞里面搅啊。然后有动人的、消魂的声音出来啊。

你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