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SD 无法正常显示

楼主(2013-01-20):
请问DJI的IOSD是否存在低温无法正常工作的问题。我今天把最近送修回来的IOSD装上试用,在室内一切正常,到室外发现开机后,只显示相机视频,无IOSD信息显示,反复检查连接无误,反复重新上电也一样,回到室内一切恢复正常。前段时间印象中好像看到过类似低温有影响的文章,难道确实存在低温影响问题?我今天试用的是:

       DJI IOSD(所谓一代)+z15+s800+DJI图传;室温15度,室外温度7度。

网友A:
这样的就对了,DJI的图传就是这样的。你要想不正常,画面想要能够停住让你看到大疆的真面目除非换一个的显示器。记住!只有二百元以下,便宜的才可以用。因为大疆充分考虑到你买大疆的东西花了不少钱,所以在这里让你省一点。

网友B:
可以向购买处的代理商免费要一个小适配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我的之前也不正常。近期再试试!

网友:
我的富威德高清屏5D2显示器(近1500米)+一代 IOSD+IOSD适配器,显示器没有图像,显示器不兼容;为此花了300多米买了个佳的美PL8208多媒体液晶小电视,才能正常显示图像,很诡异不兼容高档显示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就对了,DJI的图传就是这样的。你要想不正常,画面想要能够停住让你看到大疆的真面目除非换一个的显示 ...

谢谢!按你的说法,加了适配器后故障消除,但我这里的气温回暖,等气温下降后再试试,但愿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向购买处的代理商免费要一个小适配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谢谢!按你的说法,加了适配器后故障消除,但我这里的气温回暖,等气温下降后再试试,但愿正常。

网友A:
加了适配器后也一样。要加适配器再换一个便宜的显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了适配器后也一样。要加适配器再换一个便宜的显示器。

我的显示器就是便宜的。我原来也是用的你那种高清显示器,后来发现有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