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个大机,亚拓700E还是X7?

楼主(2013-01-20):
1)亚拓 2013 新春活动 T-REX 700E HV DFC高级套装版  9430.00
2)GAUI X7 顶级版 庆功版  10500.00
考虑一段时间了,2选一,没法定下来,请各位给些建设性的意见!
谢谢!

网友:
我觉得这两款机都不错,X7的空机精度,强度,动力系统,三轴陀螺仪要好一些。700E的舵机比X7的舵机要好。

网友A:
虽然我自己飞的是X7,不过建议你买700E DFC,淘宝上面应该9000以下就可以拿到了,蝎子马达动力是强,不过实在太烫了,如果要用4525或则更喷的4530电机,原厂的电调就不堪重负了,要换成K牌的160-200A的,开销不小,3000多一个,而且飞行时间也太短了,3分钟暴力后就要充电了。700各项都比较均衡性价比比X7高,除了动力喷外,都后悔上X7

网友:
省心 省钱 就上700E吧  3GX 3.0 性能 杠杠滴 昨天 又操了几个起落  爱不释手呢。。。

楼主:
谢谢回复,看来一边倒的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我自己飞的是X7,不过建议你买700E DFC,淘宝上面应该9000以下就可以拿到了,蝎子马达动力是强,不过实 ...

X7的动力配置还是有道理的,一般的爱好者用这个搭配的动力是不会把电调烧掉的,电机是热了一点,但是动力确实牛。

网友:
刚上了X7好没装好

网友:
4530 用原配的130a蝎子电调 无压力的 我入的是x7 话说回来 如果3gx 3.0真的像别人说的那么给力的话 700E也是不错的选择。当初就是觉得3gx性能不行 还要升级vbar的话 性价比就体现不出了 所以放弃了700e

网友:
进来来学习了。
看来好多魔友都纠结过比较过这两款!

网友:
庆功版X7,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我自己飞的是X7,不过建议你买700E DFC,淘宝上面应该9000以下就可以拿到了,蝎子马达动力是强,不过实 ...

赞同,买飞机要看综合性

网友:
小弟也在纠结,我更看好X7。个人更喜欢X7的设计!

网友:
看中x7的窄机身设计,看中x7的动力配置,当然最看中的还是x7的旋翼头结构正好符合mikado vbar的参数设计。供参考。

网友:
买X7 一般飞飞的人 可以把4530卖掉 换个4035上去。这样子差不多能折价1000了。买700E的 换个V8即可。说实话 2种700级别的飞机搭配的舵机 我都看不上.....要是自己买回来都是全部拆机出掉,换FUTABA的.

网友:
700高压版的舵机已经很给力了  当然 飞手级水平除外

网友B:
偶哪个都买不起  完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偶哪个都买不起 完毕
同买不起的撸过

网友D:
买飞机 要看配件和保有量~~
第一架700建议买 玩的人多的~~
所以700EDF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