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G大疆图传,改装天线问题求教……

楼主(2013-01-20):
我是大疆5.8G
图传
,前两天刚刚解决了屏幕闪屏问题:在接收端与屏幕间加装了DVR,经过10米多的小飞测试,效果不错。
但测试时发现,虽然闪屏问题得到了改善,但起飞后画面时不时的跳动(不是以前的蓝屏问题),初步判断是信号不好的问题,看论坛上有大虾改装平板或全向天线,以改善接收信号弱的问题,现在想请高手们给推荐几款适合大疆5.8图传的平板或全向天线,不知道增益要选多大的?是越高越好么?

网友A:
似乎你的问题越来越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乎你的问题越来越多啊?
越玩问题越多啊~~怎么?你有好的建议给我么?

网友A:
5.8G的绕射性很低,发射机天线在机身上一定不能有任何阻挡,而且要垂直向下,先把现在手上的设备调试好,再决定去买什么升级部件吧。(画面跳动应该不是信号问题)。

网友B:
大疆5.8G的图传很好用,信号很好的。
你先调整一下设备,找找其他原因。

网友C(2013-09-16):
请问楼主,那个DVR是干嘛用的啊

网友D:
我的200毫瓦用的很好,不需要折腾了,把多余的时间炼炼飞行技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