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1米长的货船,有问题请教。

楼主(2013-01-20):
准备用550有刷电机  双发     电池3000ma 3s .  12v .  电调用320a有刷双向电调   440浆  这样的配置速度快吗?  还有电机发热问题会很热吗?

网友A:
速度是可以了   电机不会发热  电调肯定会很烫  12V的要用高压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是可以了   电机不会发热  电调肯定会很烫  12V的要用高压电调

如果船载了货物电机会不会发热?   我是一个电调拖一个电机喔。   这个电调还不可以?

网友B:
个人觉的440的浆用550电机不加减速箱的话有点吃力,货船吃水深阻力大负荷就大,浆的直径本身就大于电机的直径了,你在装货的话电机估计会发热。建议换大一级的电机

网友:
440浆,550电动机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的440的浆用550电机不加减速箱的话有点吃力,货船吃水深阻力大负荷就大,浆的直径本身就大于电机的直 ...

不加减速箱就要做水冷吗?   用12v电瓶要不要减速箱?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加减速箱就要做水冷吗?   用12v电瓶要不要减速箱?

你的船要达到多少的速度不知道啊,其实你已经是双发了,浆也大,速度够快了,用550的话不加水冷也行,但是大油门不要长时间的跑()我1米2的船也就40的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船要达到多少的速度不知道啊,其实你已经是双发了,浆也大,速度够快了,用550的话不加水冷也行,但是 ...

电调用320a有刷双向电调 高压版  一拖两个电机可以吗?  我是用3s的电池

网友:
用545马达12V,,电池也是12V 7.5的,,车叶4叶,,60MM

网友(2013-06-16):
1米的船上550双发动力很强悍。至于螺旋桨你几叶的?个人觉得如果3叶的配550马达直驱36毫米就可以38是极限。再是你可以考虑用6V电瓶12V没必要。上12V电调要高压版的6V的你买320A100多块的就可以了。还有550马达尽量买低速大扭矩的。我以前淘宝买的6V4000转12V8000转的很好用。上减速是大工程。。如果要上减速就应该换单755马达一转二的减速器,可以自己买齿轮珐琅轴承自己动手。做个船想玩的时间长而且发热稳定必须要注意各方面搭配。以上是曾经烧过电调的我一点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