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启动器接头。

楼主(2013-01-20):
有一次在论坛上看见有人出启动器,就是一般的起动机,但是启动杆是有个夹头直接固定在启动器的轴上,就像亚拓启动器那种原理。我想问问各位,有没有人知道那个夹头叫什么名字,我搜遍淘宝都找不到。

楼主:
在淘宝上找到了,晕死……KS的,一套启动杆就390个大洋。算了,还是不买了。

网友A:
电动起子欢迎您,我用了半年了,一切正常
300米都不到

网友B:
你买那种75块钱的启动棒就行了,带个圆屁股那种。也可以买150块带单向轴承的。买回来直接插在一般起动机的胶皮碗里就能用。不是把启动棒固定在启动器轴上。那种直接固定在启动器轴上的震动很大

楼主:
谢谢,楼上给位的指教。呵呵

网友C:
我用的是某牌子的电动螺丝刀,电池换成450用的,启动杆是6mm内六角螺丝刀,50级,无任何压力,10年买的,140连邮费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