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X 塑料A齿的问题

楼主(2013-01-20):
130X原装的塑料A齿,飞了近200起落,一直没有问题,最近换了金属的尾桨夹以后,才几个起落,A齿就磨平了。。。因为原来没有关注A齿的磨损情况,所以也不敢肯定换尾桨夹之前A齿是否已磨得差不多!。。。
新换了塑料A齿之后,几个起落就磨平了!。。。
是配件A齿的材质太软?还是换了金属尾桨夹有什么讲究???难道金属尾桨夹必须配金属A齿?或许是金属主轴固定座的问题?因为有一点点虚位,之前塞了东西完全没有虚位。。。
有朋友碰到类似的情况么?

网友A:
听说B齿和C齿没打胶的话,会在飞行中齿距变化而啃A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B齿和C齿没打胶的话,会在飞行中齿距变化而啃A齿

但是B齿一直都没有打胶,原装的A齿用了近200起落。。。
但是,这么分析起来,有可能是A齿没有上紧!以前没用金属主轴固定器时,感觉间隙很大,就拿东西塞得很紧,都没有间隙!换了金属主轴固定器后,噶虐间隙不是太多,就没有处理,有可能是这么啃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