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电机皮带问题。

楼主(2013-01-20):
打算D小铣。力博十字工作台已拿下,又从叶工那儿弄了立柱、数控滑台、主轴和电机。电机是3400多转100多W的德国货。
关于电机和主轴的联接,我的想法是,象台钻一样可以手动调速的,昨天买了50粗100长的一段铝棒,打算车一对儿塔轮。跟大家请教皮带的问题。
本地市面上买不到合适的,得上淘宝买了,但不知道该用哪种好。该用平的还是圆的?用什么材质的?用多粗的?用光面还是毛面的?另外就是皮带的周长问题,塔轮皮带的周长该怎么计算?两个半圆加两个边的近似算法可以吗?皮带的长度是不是该稍小于计算得到的周长?
先问这么多吧。谢谢楼下各位的回帖。

网友:
十万个为什么,一点点来,逐一解决。

网友A:
问卖皮带的,,他们有计算方法。。。

我买皮带都是问他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卖皮带的,,他们有计算方法。。。

我买皮带都是问他们。。

谢谢楼上两位。正根卖皮带的咨询呢,淘宝卖圆皮带综合排名第一的(第二的没理我呢),结果他是外行,只告诉我圆皮带不适合高速转动。。。。。。但,据我所知,坛内用圆皮带的并不少见,而且,电机和主轴转速都高于我的。

网友B:
你得先确定要选择的传动带类型。
标准V型带可能最小截面的应该是O型的。
V型带有最小周长算法,需要的最小包角度数等。
平带可能包角度要求比V型带小,因为平带中性层与变形层位置相差不多。
圆型带的中性层与变形层应该较平带大。
两带轮必须要有中心距调整量,以适应长期使用后带的变形拉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得先确定要选择的传动带类型。
标准V型带可能最小截面的应该是O型的。
V型带有最小周长算法,需要的最小 ...

谢谢朋友的答复。可是,你的回答实在是比较专业,我看不懂啊。
你能不能说的简单明白点儿,圆带到底我能不能用。用什么材质的?用多粗的?用光面还是毛面的?
谢谢啦。呵呵。

网友:
不懂。我买的皮带轮和宝塔轮还有皮带都是A型的。回来成功了告诉你。我算皮带长度跟您想法一样。结果回来稍长了一点。我想画个图用尺子量量应该更简单。

网友C:
用电动工具皮带吧,10000 多转没问题,强度不够可二根并。
大概需要的周长去配,【要买市占率高的电动工具上的皮带,这样以后购买方便,特殊机械上的以后很难配的】,然后再定轴距。
我准备以后小钻床改小铣床用石材切割机电机去齿轮+皮带+宝塔轮+电子调速器结构,适合不同力距和转速需要。

楼主:
感谢楼上回帖。8楼9楼朋友,我大致算出来的皮带周长才200毫米,折成直径的话63毫米多点儿,百度了一下A型皮带,有这么小号儿的吗?真有的话那是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电动工具皮带吧,10000 多转没问题,强度不够可二根并。
大概需要的周长去配,【要买市占率高的电动工具 ...

淘宝上研究了一中午,完全明白你的意思了。思路非常好,只是电机要自己做了(我只看到有转子卖),但其它配件就简单多了。这些工具马力大,还皮实。淘宝到了一款电刨 专用 皮带,3峰,7.2毫米宽,204毫米长。不知道这种楔形皮带轮我能不能车出来,也不知道这种结构能不能象台钻皮带轮一样方便调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上研究了一中午,完全明白你的意思了。思路非常好,只是电机要自己做了(我只看到有转子卖),但其它 ...

你赖得做电机就用现成的去掉齿轮改小皮带轮,【锯掉手柄难看一点,】 齿轮声音太吵,传动第一宝塔轮,
然后经过皮带传第二宝塔轮,电机直接连宝塔轮不行因为石材切割机电机有 11000 转,
所以先第一级降一下速度再是宝塔轮这样子,再加电子调速器可以有许多速度选择,

网友D:
圆带方便,长度随意,自己粘合。选软一点麻面的,易粘合,用V型槽,张紧一点,避免堵转,堵转时如电机还转,圆带会熔化。缺点是力矩传递稍差。这是我自己的体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圆带方便,长度随意,自己粘合。选软一点麻面的,易粘合,用V型槽,张紧一点,避免堵转,堵转时如电机还转, ...

谢谢楼上回复,目前,关于小铣还没有头绪。昨天又看到多楔带不错。呵呵。不急,急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