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拉。。。卫星线断了 这个怎么焊呀。 这么细。。

楼主(2013-01-20):
今天 给机机做保养。。悲剧  卫星星断了。 这么细 要怎么焊。。。

网友:
淘宝有卖的,几块一根

网友A:
简单,把接头里的针退出来,重新焊接好再装到接头里

网友:
这种不是焊的,是压接的!

楼主:
拿出来了,重夹了 ,搞定了,,另外网上买了3根回来 备用了。。。

网友:
很容易搞定 哈哈

网友:
自己去买个那种头自己掐个就行了啊

网友:
焊接也可以

网友:
杜邦线头,tb上买一堆就行了。焊接也好焊,推出来剃掉以前的,再植锡焊就行了,我的电池平衡头也断过,都是这么焊的。建议在接头处均匀的上上热熔胶,能有效防止脱落或者断裂。

网友:
又学到的东西。

网友:
这线又细 又硬 韧性太差

网友:
JR 用的線比較好,軟,而且夠韌

网友:
XT2.54的插头,1块钱能买一大把,找个压线钳,自己搞下好了,何必还要焊什么。。。。。插头根部用硅橡胶加固下就行了,要耐用很多

网友:
玩模型焊接水平也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