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飞后急速向左飘移?跟尾管弯有关系吗?

楼主(2013-01-20):
450对尾方向,起飞后急速向左飘移,两三秒就飘了四五米。试飞几次都这样,离地高度大概五十多公分。后来细细看,尾管根部有点弯向左侧。请教一下左飘严重跟尾管弯有关系吗?

网友A:
  不至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至于吧~

阳台侠,一般什么情况才会出现严重左飘?

网友:
应该是中立点没调好吧

网友:
十字盘不平

楼主:
回楼上两位:中立点和十字盘细调过,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阳台侠,一般什么情况才会出现严重左飘?

  如果中立点调整过多!也会严重左/右飘~~

网友:
两三秒就出去了4、5米?有点恐怖了。

网友:
尾轴弯了?

网友:
把三轴陀螺复位重新设置一下试试看

网友:
是不是一侧舵机虚位太大啊

网友:
不会是地效吧。LZ是两三秒内不打舵吗?
不打舵飘4、5米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