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飞mh850

楼主(2013-01-20):
看重此机独特的机臂折叠功能,能轻的放入我的两厢polo后备箱,为以后的使用奠定理好的条件,
组装对于初入多轴的新手来说,还是烦了不少时间,大概用了一周时间,厂家因为是新产品,估计说明书也做不不够详细,希望能改进,
第一步组装中心板
第二步,焊接电调及安装机臂

电调延线香焦头均用热缩管封死,估计不会出现松动,随机赠送的延长线的香焦头热缩管包皮过长,建议切之,使公母头能紧密接触。

特别要注意机臂左右的开孔的孔距一个是31mm,一个是32mm,是不一样的,如果折叠部份不能扭接螺丝,你就安反了,调换方向

上编程卡,其实电调默认都一般都能飞,不过还是检查一次好,我6个电机中其中有一支电机就是刹车开启,具体参照各自飞控要求

完工50%

待飞

一次成功性起飞

开苞hbr新电,两组6000并联,总容量12000,自重1.7kg,首次飞行25分钟,设置3.6V落地,落地后上升至3.7V,此电池600元一组,可能是便宜的电池组合,比较给力

结束语:
1、建议先自行购买便宜价,进行调式,此机的的碳价高达240一对,我在室内试机时,不幸倾覆,从根步折断碳浆一只,才发现,原浆不是纯碳,里面是木头外面包的碳皮,想想原来dji1045炸机无数,从没有从根部折断过浆,看来所谓的碳浆从耐用性来说远远比不是塑料浆
现购进几对仿apc1147碳浆(40元一对),
2、此机最大安装难度是焊接电调至中心板电路,建议购买100W焊抢进行焊接
3、电调的电源线不用按说明书那样剪掉,一是以后可以灵活调整电调位置,二是焊接时可以保护电调不致高温。
4、机臂两端的安装孔位不同,建议厂家标明那端是安电机,那端是安装到中心板
5、电池是吊装在电池板的,不能紧贴在电池板上,建议厂家改进。
6、我使用的廉价hbr电池,6000并联,空机滞空时间25分钟,比较超值。

网友:
LZ能不能说说你的配置啊?

网友:
好东西,装个摄像头,高空拍摄了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焊上用那么多插头!

网友:
价格多少··········

网友A:
我也是相中此机的折叠功能,想买此机器,不知你花多少钱买的,原价6800啊,感觉有点贵

网友:
看见一大堆电调围着IMU,难道没有干扰吗?

网友:
看见那一大堆电调线围着IMU,我菊花一紧……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控?

网友(2014-01-02):
飞客的主机臂锁碳纤管的深度只有1.5CM,管子很容易断,手摇一下都摇摇晃晃。   楼主的会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相中此机的折叠功能,想买此机器,不知你花多少钱买的,原价6800啊,感觉有点贵

现在很便宜了 650系列只要1千多 我个人觉得现在很划算

网友:
850唯一不好的地方是+6模式

网友B(2014-03-17):
支持樓主...不错........行行行行

网友C(2014-05-17):
楼主 最近我也要入手mh850 有问题向您请教呢 我的QQ 5444165

网友C:
mh850 套机怎么样啊?求大神 给个信

网友D:
楼主,装的飞客MH850是老款,现在飞客出了一款最新MH850 V2整机和机架改进了不少问题,现在正准备下手装飞客最新款MH850 V2

网友E:
电机包围飞控IMU这个不知会不会干扰,,DJI的所有机都将电调与IMU分开,不知道会不会有这方面的考虑.

网友F(2014-11-08):
折后才能放入后备箱,真大啊!

网友G:
手工漂亮,鸡鸡漂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