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松发动机油管连接!

楼主(2013-01-20):
没有用过汽油机,手上有一JR260用的小松发动机,化油器上有两个接头,不知道油管该怎么接,请教老手!谢谢啦!

网友A:
上图片与你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片与你说

网友A:
看图像是华博罗的化油器,两根管子应是下图所示的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像是华博罗的化油器,两根管子应是下图所示的用法。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感谢!

网友B:
油泡朝上,下面是进油管,上面是回油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泡朝上,下面是进油管,上面是回油管

回油管怎么接呀??、说明书上是接一个过滤头,与空机相同!今天试车,发动机一下子高速,一下子低速,不知道什么情概况!?请叫高手!

网友(2014-07-12):
不懂发动机,路过帮顶

网友:
等高手来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