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mm台钻改雕刻机遇到难题

楼主(2013-01-20):
最近收了个16mm的台钻与一个十字滑台,想DIY改成雕刻机(不是铣床)。十字滑台直接装在台钻底座上,不需要改动。直接在台钻升降把手的反面加装一个57电机(台钻升降把手轴头车成可以安装57电机,加装电机架),台钻轴套与升降把手是齿条传动的,间隙好大,怎样销间隙呢?在mach3中怎样设置?轴套与外壳之间是直接摩擦的,没有安装直线轴承之类的,磨损厉害,如果在轴套部位的外壳左右各加装一条直线光轴,光轴一头与钻夹头上部的轴套连接(钻夹头上部的轴套有20mm伸出可以做一个有3个洞的连接板,中间连接台钻轴套,左右连接光轴的一头,光轴轴承固定在轴套部位的外壳上)做成类似于推杆,不知行否。

网友:
我也有这个东东,也有这个思路。但是我z用丝杆推下来。这么想的,还没改呢。

楼主:
楼上的改好了不要忘记发个图片看看

网友:
这个台钻还是不错的。赞。

网友:
楼上有改的经验。老鸟了。

网友:
在鸡头上加一个Z轴。
这样如果超出行程时可升降鸡头。

网友A:
把十字托板和钻床都卖了。。。换钱买钻铣床,,这样更实际,,莫白花钱了。。

网友:
台钻主轴的径向,轴向跳动,会无法接受的.
把上面的工作台面旋转90度,工作台面立起,做个Z轴装上去.

楼主:
C:\Users\gao\Pictures\雕刻机\T2G6SlXlVXXXXXXXXX_!!321418.jpg量了下台钻轴套的直径47.5mm,能不能在轴套外套个直线轴承,就是那种开口滑块,把滑块开口的一边对着台钻轴套升降齿的那面,以减少轴套磨损带来的主轴径向,轴向跳动,增加摩擦系数提高精度,在淘宝找了下,只有50mm内径的开口滑块,不知能安装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十字托板和钻床都卖了。。。换钱买钻铣床,,这样更实际,,莫白花钱了。。

非常同意,我玩儿台钻加十字台钳四年多了。钻改铣?建议楼主试都别试。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5968刚改好的,请大家参考参考,有需要改进的地方请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