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盘晃动

楼主(2013-01-20):
看视频,YT原装十字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还有救吗?

还有这个扣子这样了,还能用吗?

网友A:
第一个视频看见十字盘低速的确有晃动,高速时就不明显了。应该是斜盘与十字盘之间的轴承固定架松动或鱼眼轴套磨损后间隙过大了引起的。但这样的情况似乎不太影响飞行吧。第二个图片的球头扣都裂了,当然是更换新的后再飞了,不然可能随时炸机,楼主应该慎重。一己之见请楼下的批评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视频看见十字盘低速的确有晃动,高速时就不明显了。应该是斜盘与十字盘之间的轴承固定架松动或鱼眼轴 ...

十字盘高速的时候也是晃动的,只是视频上看不出来。

网友:
十字盘的轴承问题,换了就好了,我的也是这样。球头扣也换了吧。

网友:
影响飞行了么···

网友:
轴承好像挂了

网友:
你用手  挪动十字盘 看晃动  要是有明显的矿量  就换  我原来飞越就有

网友:
这个晃动   来自于舵机  球头扣等虚位在高速转动时的反应

网友:
静态检查一下

网友:
舵机有虚位

网友:
这也叫抖啊  我小47  抖得跟跳舞似的 一样飞的好好的

网友:
毬頭扣裂了?? 看不出來啊。。。

楼主:
我也试过十字盘晃,我的是鱼眼轴承和十字盘有虚位导致的。

网友B:
先看主轴弯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主轴弯没

主轴没问题,换过主轴试过了。应该是轴承的问题,下单入轴承了。扣子不是裂了,而是太紧了。谢谢楼上的各位,等轴承回来了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