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天7模拟的的时候 K4 7通道的进度条一直非正常闪烁是为什么?

楼主(2013-01-20):
请教各位大哥,天7在凤凰模拟的时候,通道7再校正的过程中进度条是不闪烁的,然而在实际操作的时候,如果把7通道设置为襟翼,襟翼就会一直上下动,然而按住K4的时候 就又不动了,用不用到无所谓,只是这样下去会不会对控有不好的影响,望各位前辈不惜赐教,小弟万分感谢

楼主:
刚开始都正常  玩了会之后就发现其他都能用  唯独7通道设置的起落架的进度条不正常闪烁

网友A:
没用过凤凰,但一般是用5通道做起落架的,7通道开关松手它是会弹回去的。

楼主:
天7模拟的的时候 K4 7通道一直闪烁个不停 求解!!!!!!!!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凤凰,但一般是用5通道做起落架的,7通道开关松手它是会弹回去的。

在凤凰模拟里面设置的时候有个显示监视器进度条   7通道就是一直不停的闪烁  按住就不闪了  是不是接触的问题

楼主:
老魔友有吗

网友B:
新兵啊,你一点也没礼貌

网友:
我们木有义务告诉你

楼主:
我好像也遇到过这个情况,记不太清怎么解决了。好像是检查了加密狗和控之间的数据线插头虚接,或者是控在凤凰模拟里面没校准好。
另外,我也是刚入模的新模友,你的召唤方式却有不妥,我知道你很着急但你的口吻好像是古时候当官的呼唤下人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好像也遇到过这个情况,记不太清怎么解决了。好像是检查了加密狗和控之间的数据线插头虚接,或者是控在凤 ...

不好意思 口误 别误会 我马上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兵啊,你一点也没礼貌

不好意思 口误被误会 我马上改正

楼主:
亲爱的大侠们!我也是刚买的天七控!昨天也是遇到这种情况!还不知道怎么解决呢?还望各位前辈指点迷津?

楼主:
引用 楼主:
亲爱的大侠们!我也是刚买的天七控!昨天也是遇到这种情况!还不知道怎么解决呢?还望各位前辈指点迷津?

是不是模拟里面进度条自己乱闪?   解决了吗

楼主(2013-02-22):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模拟里面进度条自己乱闪?   解决了吗

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