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懒版的无动力主轴。

楼主(2013-01-20):
手上有一根ER11的加长杆,手上缺个能转的主轴,就做着玩。花了1天时间
成本
含油轴承30
刀杆 记得是120元  150长ER11
钢棒一根
劳务费若干。。。

网友:
石墨轴承  散热如何?抗磨损么

网友:
还是只是用来做封口用?

楼主:
没有轴承哦。。用的是含油轴承,俗称铜套
好处是接触面积广。刚性比滚珠高
缺点是不耐磨。

至于精度,就随便随便了,反正1米精度以内。我都觉得无压力

网友:
换轴承一点压力都没有

网友:
这个创意不错   值得效仿。

网友A:
主要是细

网友:
这主轴可以的吗

网友:
纤细。
低速没问题。

网友:
铜套能调节不?

网友:
贪吃又偷懒。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轴承哦。。用的是含油轴承,俗称铜套
好处是接触面积广。刚性比滚珠高
缺点是不耐磨。

ER11就那么大点东西,基本上短板都在他自己,不要考虑轴承的问题,这种轴承要在有静压油托起的状态下才能高速,否则只能低速重载。

网友:
ER11好象最大能夹6毫米的刀具,没有1500来转是不好用的,你这样干摩擦,很快铜套就回有间隙,没有自动补偿的结构,就换晃动了。其实你加工这个轴承位的时间与加工滚动轴承安装位用的功夫是一样的,都要紧配。
  但兄弟做的东西很漂亮。

网友C:
电风扇电机也是轴瓦的很耐用。楼主的思路真不错

谢谢分享

网友D:
做得挺漂亮的,不过要注意:轴套适用于风扇电机等径向受力均匀的场合,这个主轴加传动机构后径向受力会不均匀,工作状态夹头径向也会受力不均,容易偏磨。玩玩可以。

网友:
低速铣可以,高速发热会烧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ER11就那么大点东西,基本上短板都在他自己,不要考虑轴承的问题,这种轴承要在有静压油托起的状态下才能 ...

同意童鞋的看法。这个主轴主要是上小车床做木珠用的。转速不会很高,只要随时保持有油状态应该会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得挺漂亮的,不过要注意:轴套适用于风扇电机等径向受力均匀的场合,这个主轴加传动机构后径向受力会不均 ...

您这个想法对的,我在做之前就考虑过了。
不过算算 一对铜套才30元,还是买贵了。
我一年也就用那么几回。能磨到哪里去。
再说了一年30元换一次铜套。完全木有压力嘛。

我主要是考虑到精度可调。
含油轴承是面摩擦接触。两个轴承只需要有那么一点点不同心。就能把轴牢牢控制住 。调好了能有很高的回转精度。

网友E:
传说中的轴瓦 厉害啊大嘴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传说中的轴瓦  厉害啊大嘴兄。

猴哥最近忙啥,都没见上QQ了。。
车床搞定了吗。有啥大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风扇电机也是轴瓦的很耐用。楼主的思路真不错

谢谢分享

小电风扇的轴承是粉末冶金的含油轴承,油干了也烧的,可不是铜套。铜套润滑很重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猴哥最近忙啥,都没见上QQ了。。
车床搞定了吗。有啥大作

还没呐,等春天再说。现在懒得折腾。
其实也没得选,想车螺纹不换挂轮也就那一台。听说最近出厂的机器品质下降的厉害,纠结啊。

网友:
低速用用应该可以,做的蛮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