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两个变频器怎么设置控制电机的正反转?

楼主(2013-01-20):
这两个是我在taobao上买的变频器 就是我们玩家常用2相进 3相出 一个是0.75千瓦 一个是2.2千瓦。可是我新手一个  不知道什么来设置控制电机正反转  请会的人教教我  谢谢

楼主:
难道没人用过

网友A:
面板上有正反转按钮,端子上可接正反转触点。找说明书吧

网友:
上网查一下说明书看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