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给大桨做动平衡呢

楼主(2013-01-20):
飞机抖,不装大桨就没事,装了以后油门10%左右,飞机就晃得很厉害。我怀疑大桨动平衡量大,请问怎么做动平衡呢?
还有,飞机的垂尾和尾撑 会高频率的震动,不知道在油机里正不正常

网友A:
新手,白纸。。不懂,,帮顶起来

网友B:
大桨平衡调整方法:
1,先把每根桨的重心位置调为一致(在轻的一头粘贴纸)
2,再把每根桨的重量调为一致(在重心位置粘贴纸)

网友C:
楼主是不是大桨没甩开哦,加大点油试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不是大桨没甩开哦,加大点油试式。
不是啊,飞起来以后再降落,只要大桨到那个转速上就会晃得很厉害,不装大桨就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