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AZA 问题

楼主(2013-01-20):
各位大大,小弟想问下为啥我用naza(不管带不带GPS模块),顺时针打方向总会多打一点,儿逆时针打方向结束后会向顺时针的方向反回去点,这是为何?还有1号电机和3号电机的反应明显比2号和4号慢?反应精度也不高?刚升级了飞越650机架+4822kv570+飞腾30A,总体操控下来比原来的450+四合一+2216kv880稳定性差了很多?和设置有关系吗?求解。谢谢!

网友A:
需要校正每个电调的油门行程?

网友B:
应该是电机安装不垂直的问题,建议楼主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校正每个电调的油门行程?

油门行程校验过了,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电机安装不垂直的问题,建议楼主检查一下

这位兄台,垂直怎么检查呢?没装电机的时候还能倒放在玻璃上检查,装电机的时候一拆又没用了,,,装好电机后有啥好办法检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