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终结耐用性报告(更新)。。。

楼主(2013-01-20):
1200起落,倒飞期间直接飞丢了连杆炸鸡。。。4支连杆已经都换过,都是飞了一段时间后,就从4支里面选相对没那么松的,已经松到轻轻一碰就脱扣,所以在空中直接飞丢连杆。。。
十字盘的上下盘很松,还能用,但很不好用了。。。
旋翼头没有问题。。。
塑料的十字盘导轨在1150起落的时候就很宽了,自己粘了2片塑料,暂时还好用。。。
舵机在1160起落的时候,正飞抖得想筛糠一样(大约每100起落洗一次),目前都是一起飞立刻倒飞,飞到快没电就倒回来,基本可以认为舵机寿命只有1160起落。。。

网友A:
改了无刷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了无刷没?

改了,主电机800起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了,主电机800起落

哇。就是说原装那个有刷电机你飞了800起落?原装尾电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就是说原装那个有刷电机你飞了800起落?原装尾电机呢?

更新一下,原装主电机用了600。。。总起落少记录了最初尾电机的250,应该起落是1200.。。。最初的尾电机用了250左右,后来换了两个都是200多,然后换D06一直飞到现在,锁尾还是很好。。。但是D06在我的机器上有些小问题,左右摆5、6次的时候,会有1秒钟不受控,然后又恢复受控。。。不过,实际飞行中,不太有左右摆的情况,所以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真佩服楼主一直记录飞行架次的耐力,我连几个电池都分不清,抓起来就飞

网友:
同上,楼主精神可嘉,为大伙造福了!!!

网友:
我一个V1玩了一年,偶尔来两个起落,也有5、600起落了,除了大桨有点磨,好像还真没什么问题

网友B:
希望前輩在不久的將來也推出一個NCPX終結耐用性報告來!造福眾多NCPX模友!

祝前輩天天爽飛!

网友:
似乎还是蛮耐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