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接收机天线断了,可否用RG316馈线做一根。谢谢。。

楼主(2013-01-20):
我是华科尔2801的接收,2根天线都是藕断丝连了。淘宝又没有卖。
请问可以用WIFI天线用的RG316馈线做一根吗?
如果可以,应该做多长为宜?
焊接有啥讲究吗?

网友A:
50 ohm 阻抗,买那种带sma头的,看好你需要RP sma还是sma, 作双干天线,不用焊接,会剥电线就行,半波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 ohm 阻抗,买那种带sma头的,看好你需要RP sma还是sma, 作双干天线,不用焊接,会剥电线就行,半波长。 ...

原装的天线很短,应该是1/4波长的,而且是焊接上去的,用SMA头比较麻烦吧。半波长有6.2厘米了吧。和1/4哪个效果好些呢?

网友A:
你得好好看看书才行,一般问天线的长的都得从头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好好看看书才行,一般问天线的长的都得从头看。

看天线的头拨出多长的芯是吧。只要拨出的芯等于1/2 1/4波长就行,这个我知道。
比如路由器的天线芯,露出的没有等于1/4波长。而上面有一节突出圆柱形金属,长度刚好是1/4波长,这又是什么原理呢。
既然有这个圆柱形金属,天线头为啥还要拨开屏蔽层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天线的头拨出多长的芯是吧。只要拨出的芯等于1/2 1/4波长就行,这个我知道。
比如路由器的天线芯,露出 ...

你自己都说是屏蔽层啦,屏蔽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都说是屏蔽层啦,屏蔽啥意思?

路由器天线的尖尖剥掉屏蔽层的。但是长度并不是1/4或者1/2波长长度。反而挨着尖尖的圆柱形金属是1/4波长长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路由器天线的尖尖剥掉屏蔽层的。但是长度并不是1/4或者1/2波长长度。反而挨着尖尖的圆柱形金属是1/4波长长 ...

它的天线不全是直线的,你得破坏性的把它底座剥开,里面应该有个线圈。
这里说的长度是“电长度”而不是物理长度。

网友:
为什么不寄回原厂叫售后帮你修,应该花费不会太大。

网友(2013-03-17):
焊工要好距离要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