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山东摆车的 夹头锥度是多少 想做个卡盘接杆求大师指点

楼主(2013-01-21):
求 山东摆车的 夹头锥度是多少  想做个卡盘接杆】

有图最好求 有的大师 指点

网友:
夹头锥度 37。5度

这是直体部分 9。25MM

网友A:
算你运气好,因为过段我就要把这台德州车出掉了

网友B:
Lz有台ZwG4台钻吧?拆开过开关吗?零线上有没有个弹簧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有台ZwG4台钻吧?拆开过开关吗?零线上有没有个弹簧开关?

没拆过  啊 不好意思 我的很好的

网友B:
能拆开看一下吗?有还是没有,谢谢!

网友:
夹头锥度不知道,直体部分直径是10mm啊,我的是30主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算你运气好,因为过段我就要把这台德州车出掉了

能否请营地兄上个德州车的照片看看?

网友:
德州车的图片我找找

网友:
看到了,谢谢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