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 32 发动机能装在50级的油直上玩吗?

楼主(2013-01-21):
OS 32 发动机能装在50级的油直上玩吗?会不会爆缸呢?

网友:
你都知道一个是30级,一个是50级,飞要装一起这不是没事找事嘛

楼主:
想了解一下,万一能玩呢。哈

网友A:
可以的,但桨最好用30的桨,要不会过热。
雷虎30和50就是同一款飞机,只是桨和尾管不同。

网友:
能玩是肯定的,但是要改安装架,换小些的桨……何苦来呢,飞起来只能悬停和简单航线,这都有可能把32累死。劝楼主还是门当户对好些

网友:
楼主试试看,然后上视频让大家看看乐乐

网友:
乐呵乐呵,我们看看啥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但桨最好用30的桨,要不会过热。
雷虎30和50就是同一款飞机,只是桨和尾管不同。

不止尾管和桨。传动齿和大齿盘T数也不同。其他都是一样的

网友:
门不当户不对迟早要散

网友:
还是上50发动机吧。呵呵。32就是给500级玩的。

网友:
32的发动机比50的还贵吧

网友:
10楼说的不对哦,32级是给550玩的
32和50发动机安装孔,给雷虎50都能装上。不过30级用50级发动机,发动机受不了,你把桨换成550的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