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 32 发动机能装在50级的油直上玩吗?会不会爆缸呢?

楼主(2013-01-21):
OS 32 发动机能装在50级的油直上玩吗?会不会爆缸呢?

网友A:
楼主  真搞笑  相当于把450电机  装在500的飞机上  能飞起来么   估计能  就是费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真搞笑  相当于把450电机  装在500的飞机上  能飞起来么   估计能  就是费点劲

450 电机 装 500 还是可以飞的。。
自己做个“轴套”把3.17的轴转换为5毫米,
就可以装500齿轮。成功飞行。

网友:
牛  侧板哪切得啊

网友:
应该不能吧

网友(2013-03-07):
改齿轮减速比,把大桨桨距减小一点。以前飞雷虎30就是加长尾管用600桨,只是比较肉。不过32确实小点,悬停没问题的。

网友:
是可以的。
可是,还是用550的桨。不然,动了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