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不会爆缸呢? OS32发动机能装在50级的油直上玩吗?

楼主(2013-01-21):
OS32发动机能装在50级的油直上玩吗? 会不会爆缸呢?

网友:
一个问题发了这么多帖子?

网友:
不改发动机座的情况下,你都装不上...

网友A:
没关系,只要有‘DIY加工能力’,想怎么装都可以。

‘手 电钻’也可以当 启动器 使用 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关系,只要有‘DIY加工能力’,想怎么装都可以。

‘手 电钻’也可以当 启动器 使用 哦!!
...

倒是看见你这套改造方案很实在啊。

网友(2013-08-22):
旋停应该无压力吧

网友:
不会爆的 力量小点!

网友:
搞在800上也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