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用3GX配MD933舵机的

楼主(2013-01-21):
如题!

网友A:
有。我朋友就这么玩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我朋友就这么玩的。

           VBAR+933

网友A:
引用 网友B:
VBAR+933

都VBAR了  还用933?

网友C:
用这个配置玩了一年了,933虚位大了点,飞飞航线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VBAR了  还用933?

       215刚到,今晚就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这个配置玩了一年了,933虚位大了点,飞飞航线还好。

虚位是大,翻也没问题,用了一年右侧的电机电刷断了一个,拆了个922闲置的电机换上又用了一年。用的3g的无副翼,练习右侧翻用多了,有300多个起落了还是要小心了因为电机都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