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啥东西

楼主(2013-01-21):
近日整理工作室,翻出一玩意不知啥东西,请老少爷们娘们大哥大姐兄弟@@们掌眼。

网友A:
某机器的撑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某机器的撑脚。。

撑脚,撑的还是棒料,中间还可以调高度!
类似锯床上的撑脚!

网友:
铣床分度头的中心支架

网友:
象硬度计上的

网友:
工件定位调整平行度支撑

网友:
铣长轴类工件用的千斤顶

网友:
比千斤顶小,可能是百斤顶。

网友:
8楼正解,铣床用的千斤顶。

网友:
硬度计上的支撑工装。

网友:
这是百分表检测仪上的配件

如图  右下角圆的那个就是你的那个

网友:
铣床用的千斤顶,也叫顶高,可用于分度头,平口钳,顶在工件底下,可减少加工时的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