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 G600定速 在2801PRO遥控器上的设置方法……

楼主(2013-01-21):
刚接触亚拓600油鸡   就这个定速不会在2801 遥控器上面设置了  请哪位大侠 指点一下   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玩模型的都是互相帮忙 别用什么跪求。。真是

楼主:
呵呵  这个资料 很难找到的   每个遥控器设置都不一样

网友A:
我用雷虎的,应该原理都是一样的
一个通道接油门,另一个通道接一个没用的通道,通道的感度值越高,设定的转速就越高,具体关系得看定速仪上的指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雷虎的,应该原理都是一样的
一个通道接油门,另一个通道接一个没用的通道,通道的感度值越高,设定的 ...

LZ
請參閱說明書

楼主:
我的2801   AUX2   是接的陀螺仪感度线   只能接AUX 3    我就不会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