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最近碰到两个纠结的问题。。一个是防漏,一个是电压。。

楼主(2013-01-21):
问题一:

铁皮水箱焊了数遍,,还是渗水,虽然仅仅是渗,,但是还是不爽。。。

有没有什么东西能防漏? 塑钢泥?防水液??

不知道这东西耐不耐的住乳化液的浸泡。。。。。。。发现乳化液这东西把水泵的油漆都泡掉了。。。

问题二,,

有没有廉价的变压方法??给驱动器供电用。。。

我这里只有380V  220V  110V 。。。。发现大部分便宜的驱动器,电压都不到110V。。。。真悲剧,,浪费我买的这么大一个变压器。。

想过用可控硅,,结果看说明,貌似不适合做动力的供电。。

实在不行,,那就只能再买个变压器了。。。唉。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功率的开关电源价格黑贵。。。

抽时间去电子货场,能找到不少好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耐油硅酮密封胶不怕乳化液的,厂里加工中心漏水就用那玩意粘的

好的,,多谢多谢,,我去找找看。。

淘宝上还真有,,价格不贵,,而且还是螺纹密封胶。。不错不错。。搞一些回来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锈漆刷的厚一点不就行了么,,或者搞沥青,,麻烦但是便宜

恩,沥青确实麻烦,都没见哪里有卖的。。。。而且要融化,还得涂抹。。

网友A:
耐油硅酮密封胶不怕乳化液的,厂里加工中心漏水就用那玩意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玻璃胶倒是有两管,,回头试试,,就怕不持久啊。。。

涂好了不漏,,打磨喷漆后,,又开始漏的话那就 ...

防锈漆刷的厚一点不就行了么,,或者搞沥青,,麻烦但是便宜

网友:
变压器,用针加夹,接上用万用,刺次级找电压,我是这样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铜焊试试,但是要焊多一点

这个。。没设备哦。。。。我只有个破电焊机。。。

网友C:
铜焊试试,但是要焊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漏水可以试试玻璃胶   或者买点沥青

玻璃胶倒是有两管,,回头试试,,就怕不持久啊。。。

涂好了不漏,,打磨喷漆后,,又开始漏的话那就坑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啥年月了?还变压器,变压器的,买个开关电源多好啊。多少伏的都有。老脑筋那。

大功率的开关电源价格黑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非要铁桶呢,用化工桶也可以啊

当初自信心极度膨胀。。觉得自己的焊功了得,下手自己做水箱。。。

结果浪费了大量时间。。。

如果下次还需要水箱,估计还是选择自己焊,,强迫症。。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重绕次级,嫌麻烦不?

确实麻烦。。。当时买变压器强迫症犯了。。硬是淘了个进口的隔离变压器,,现在要拆也舍不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变压器380V 端接 220V , 110V 端就会低于 110V 的 ,大致 64V

变压器是220V  3K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嫌变压器麻烦,又不怕干扰,就用开关电源。

高电压的开关电源也贵。。。当初都查过淘宝价格了。。。就是个悲剧,啥都要花钱。。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低压没办法,只能搞变压器了
不过如果你有几个变压器的话,可以连起来变变变

唉,关键是变压器价格也不便宜哦。。。随便一个1kw的都要几百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用的是24伏的台湾产的净水器上的,类似于管道泵。

恩,我都是用的三相电的机床泵。。。。

楼主:
引用 网友J:
铁皮薄了,焊时难以避免,铁的不好,它的天敌就是里外绣。最好是买个不锈钢的容器。堵漏宝你试没试过,4元一 ...

铁皮是2mm厚的,跟架子一体化,因为结构的原因,有些死角不好操作,,这是也是我自己的问题,设计时没考虑清楚。。

恩,回头去建材市场看看,问问卖家有啥东西能抗腐蚀的。。

网友B:
漏水可以试试玻璃胶   或者买点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