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地下室改造,请大家给点儿意见。

楼主(2013-01-21):
我家地下室,大概3.2*3米的样子,因为是地下二层,里面没管道,一面墙出来个大垛子,其它很整。四年半前搬家的时候用角铁焊了两个架子,固定到北面墙上了,放家里的杂物,600宽1.6米高。后来添了台钻添了个工作台,放到了东南角了,再后来添了小车床,放到工作台上了。西面垛子里的小架子成了我的材料的玩儿的杂物专用架了。每次干点儿活搞的满地下室脏乱差的,收拾起来很麻烦。
最近正在D小铣,是真没地儿放了;再加上考虑到功能区分开方便收拾,所以打算重新规划一下。
这是昨天早上简单量了下尺寸画的图,量的不太准,墙体本身也不太规矩。

现在,里面放满东西的样子,还有不少杂物没画,基本没地儿了。

网友:
这个。。个人觉得车床床头靠墙比较好。。因为人一般都是在床身和床尾附近。。

网友:
哈哈,为什么有四辆自行车?
我感觉现在如果在上海,这房价,应该不舍得用地下室来放自行车。
除非是专业的自行车了。。。

楼主:
我的想法是把杂物区放到里面,垛子的位置刚好是梁,以梁的外缘儿为界拉个帘子啥的,灰尘不会跑到里面去(媳妇说还要买个小冰柜放进来呢),这样显明整洁一些。
如果里面杂物区放不了这么多自行车,可以在南面放两辆,这样,至少有4平方多的方块儿区域成了我的工作区了。现在,这4平方多,我不知道该咋摆布了。
需要摆放的东西有:一、车床工作台(900*500),二、小铣工作台(500*500),三、钳工工作台,以前一直没个平整的地方画图啊、划线啊,这回,既然有了条件,就弄个一张桌子大的地儿,四、台钻(500*500)这个好办,当时只做了个架子,没固定在墙上可以随时搬动,五、各种材料、工具等等我玩儿的杂物。大概这么多吧。另外老的车床工作台不想要了,不好看不上档次,把它跟小杂物架捋在一起刚好到房顶。
这些工作台下面加个隔板,放我这些工具杂物啥的估计也够了,但常用的还应该放在外面举手能拿到的地儿方便些,所以,打算在车床工作台和小铣工作台上方加个架子放常用工具。
因为车床和小铣的位置都有局限性,比如小车左边必须有一定的空间(方便装料、方便换齿轮等等),而小铣的右边必须也有一定空间,再有两个设备不能放的太近(工作时都产生碎屑和灰尘),目前的想法如下图。各位有啥好的意见没?先谢谢了。

网友:
小架子拆了放到台钻那里。然后台钻放到右边右边中间,原来放小架子的地方重新做个架子。厚度小一点。顶着天花板。车床上部分再做个架子。主要目的是让钻床和车床的站立空间共享。其他地方全做成货架。没有桌子画图就在在墙上钉个可平放竖着放的木板做工作台。不用了收起来。有米做个木头地台。可以上开盖不放重物能站人的。工具什么的分门别类放在地台中。
你能利用的平面面积3.5平方左右。东西越多看越压抑。进去看不到东西才会有兴趣。不过比我的阳台大多了。我只有2.5平方左右。

网友:
杂物什么的,,能处理就处理了。。。地价贵,,占地方就是浪费钱。。

自行车什么的,,不用就处理掉,,用的话,锁们外,,占地方就是浪费钱。。

楼主:
谢谢沙发和三楼。速度好快呀。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只有南北两面墙和垛子是浇涛墙,能打孔下膨胀栓,东西两面是楼板的,钉不了钉子。
四辆自行车分别是:我的捷安特(有车了几个月骑不了一回)、我的美丽达公路赛(买来新鲜了几个月N年不骑了)、媳妇的捷马(换电平车了一般不骑)、儿子以前的小捷安特(有好的了早不骑这个了)。还好媳妇的电平车平时放楼道,儿子的山地车直接放家里客厅,不然光放车子都满了。

楼主:
谢谢5楼6楼,我操作台钻的时候一般是坐小板凳的,所以台钻架子很矮,操作小车的时候坐不了只能站着,以后有了小铣,我也会尽量考虑坐着操作。站时间长了太累,为了能让我操作车床的时候稍有休息,我特意把车床往工作台里挪了不少,这样,工作台左边有了个可以放左手的空间不至于一直没有支撑。有时候儿做点儿小活儿兴奋起来忘了时间,一站就是四五个小时,那腰疼的,没三天过不来劲儿啊。
小区物业不到位,地下室经常丢东西,啥东西只要值一点儿钱,放外面准没。我家负二层位置在通往地下车库的过道儿还算好,其它很多位置都很背,负一层的更甭说,极少有人去,更爱丢东西。其实,话说回来,不用的东西的确是该处理一下的,不然,占地方不说,也浪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