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天地飞7摇杆不回中的问题(以上传视频)

楼主(2013-01-21):
已经打开后盖调紧弹簧螺丝后能勉强回中,但是还能感觉到很滞带,感觉上下不是很顺畅。求高手解答毛病,昨天刚到家的新控。

网友A:
看是不是多余的塑料毛边没有切割干净?实在不行联系商家 让他换个 摇杆不回中 是个问题

网友B:
作为一个天7的有经验的用户,我必须告诉楼主,天7的摇杆硬件设置是个败笔,首先它的电位器是胶水黏上去,在加上一个类似卡簧的东西卡住的。然后摇杆的轴就套住电位器,另一端抵住铜套。
由于塑料的刚性不够,再加上“胶水-卡簧”的固定方式,可能会导致过盈配合,增加内部摩擦。也可能导致负过盈配合(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叫,我学的理科,反正就是松了)。
(天六的设计就比较成功,用的是螺纹微调)
我自己给天气换上全轴承之后,卡簧掰松点,加适当厚度的垫片,能改善情况。
天7除了这点硬伤之外,电位器的线性也似乎不是很好,但是据说信号抗干扰是不错的,我们这边有一位航拍发烧友专门买了天7遥控云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