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有这样的问题吗?

楼主(2013-01-21):
我的新四轴,刷的APM2.6版本,stabilize稳定模式,起飞不操作是很稳的。但有时方向摇杆向前,四轴会逆时针自旋;还有方向摇杆向左,四轴左旋很容易,经常会过头;方向摇杆向右,四轴右旋很困难,而且摇杆回中时,四轴会左旋回来一段。
难道是
电机
不垂直?但是我换过两个架子都是这样,我运气不会这么差吧。
桨是不是也有关系?

网友A:
pid没调好吧

网友B:
应该是调试的问题

楼主:
楼上两位,求详解,给个线索。

网友C:
2.6版本是什么概念啊?现在都2.9了。
看样子像是电机转动方向不对

网友D:
电机编号顺序注意一下
通道有没有接错
电调行程
罗盘校准
IMU校准

网友E:
先在地面站做遥控校准,然后方向的微调可以调一下,最后可以试试最新的2.9固件,更加完善和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