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的主轴变形了,谁知道怎么换?

楼主(2013-01-21):
昨天上午飞机炸了,在飞的时候我发现飞机发颤,仔细一检查发现主轴又有点弯了,可是我这个新手不知道怎样换主轴,求求各位大侠给指点一下,多谢谢了!

网友:
换主轴需要的工具包括:
一把内六角的螺丝刀,1.5mm口径。
一把尖嘴钳。
一把球头钳。
少量螺丝胶。

方法:
在大齿盘与主桨中联各有一套螺母螺栓,拧下就可以取下主轴。
建议的顺序是:

(1)拆下三个斜盘舵机的球头;
(2)拆下大齿盘与主轴的螺栓,即可把大桨部分与主轴轻轻拨出;
(3)拆下大桨中联与主轴的螺栓,即可取下主轴。

装回的顺序与拆下的顺序相反。
安装主轴螺栓时请打少许螺丝胶(2-3个螺纹)。

祝顺利!

网友:
呃,楼上正解,不过(1)那个少了个字“扣”。

网友:
别人帮忙装的吧,自己研究一下,不难的

网友A:
买一台新的不用换

网友:
拆开换就可以了撒  这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一台新的不用换

如果这个还要发帖问,买台新的是对的

网友:
楼主的机子不是自己装的,哈哈。

网友:
主轴都不会换,玩毛直升机,,,,,,,
LZ不要怪我说话难听,,,,,
玩模型,都一般讲究个动手动脑,这点动手能力都没,找块豆腐撞死算了,,,,,,
我的ID头像,那个比较丑的电直,是我4年前,自己设计制作的,没有用任何机床,手锯电钻丝锥等手用工具,还是无副翼的,呵呵,当然无副翼结构更加简单,当时还真飞了悬停,,,,,在做这架飞机之前,没有玩过任何一架商品机,,,,,

也许LZ该像我学习学习,呵呵,,,,

网友B:
楼上的的确nb,现在很多机加工的配件精度差点的,排振都很恼火,楼主的手工diy直机却能自由的翱翔,而且还是无副翼结构的,真了不起!弱弱的问一下楼主4年前使用的是哪款无副翼控制系统?

网友:
表示路过中ing

网友:
首先要学会装机,才会修理飞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的确nb,现在很多机加工的配件精度差点的,排振都很恼火,楼主的手工diy直机却能自由的翱翔,而且还是 ...

严重了,当时没用无副翼系统,当时,考虑到,真机都是无副翼,而且无副翼的旋翼头结构简单的多。所以做了无副翼。至于你说的精度。钳工打造的零件而已,很一般,振动肯定是有的,,,当时飞,也只是 悬停,没有副翼,用有副翼的设备飞起来感觉相当别扭,,,,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严重了,当时没用无副翼系统,当时,考虑到,真机都是无副翼,而且无副翼的旋翼头结构简单的多。所以做了 ...

佩服!向你学习。

网友:
多动手动脑是对的,楼上的也没必要说那么难听吧。看一辈子电视有几个会修的?不懂就问。这总比不懂装懂乱整要好吧!用的着这么说人家吗?谦虚点是美德!

网友D:
补充说明,我比发帖这位手更新。如果光靠自己研究就能会还上论坛干什么呢?不要打击新手!牛人很多!但人家都更谦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