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微波炉变压器DIY点焊机

楼主(2013-01-21):
前段时间弄了个微波炉变压器   发现高压输出是同线 220伏输入的是铝线 我知道大家都用铜线的  想问一下有没有用这种铝线变压器DIY过点焊机的  能成功否  效果如何。。。。谢谢

网友:
应该没问题的,铜线铝线功率够就行.不过铝线线圈容易发热

网友A:
现在微波炉变压器220V端都是铝线的,高压端是铜线的,因为微波炉变压器烧毁全是高压端,还没见过铝线端烧毁的。
微波炉变压器可以做点焊机,我曾经做过。把高压线圈锯掉,然后我用的4*12mm的铜线绕一圈。得到电压1V,可以焊接0.3mm镀锌铁板.但是电压偏低导致电流不够焊接头烧损非常快。即使这样低的电压焊接时变压器也嗡嗡叫。为防止变压器烧毁,没敢把电压加到2V。
楼主可以考虑用2个微波炉变压,初级并联,次级串联,次级电压做到2V,次级截面积用70方左右绕制,估计能焊接1mm的铁板。(没有做实验并联变压器数值是我估计的)

网友:
90w的涡流烙铁

网友B:
lz能说下微波炉变压器的大约尺寸吗,一直无缘得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微波炉变压器220V端都是铝线的,高压端是铜线的,因为微波炉变压器烧毁全是高压端,还没见过铝线端烧毁 ...

哦  谢谢   不过我只有一个 先YY个看看不过1伏的电压不低吗  好像都是4辅

是因为铝线的原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谢谢   不过我只有一个 先YY个看看不过1伏的电压不低吗  好像都是4辅

是因为铝线的原因吗

lz能说下微波炉变压器的大约尺寸吗,一直无缘得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能说下微波炉变压器的大约尺寸吗,一直无缘得见

大概量了一下

网友:
谢谢了,终于知道800w左右的隔离牛是多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  谢谢   不过我只有一个 先YY个看看不过1伏的电压不低吗  好像都是4辅

是因为铝线的原因吗

微波炉变压器本身就是超载运行的,按照变压器标准算法功率也就400W左右。但是在微波炉上用的却是标称800W的。变压器允许短时间超载运行,本身微波炉也没有长时间工作的。我用一圈48方的扁铜线做次级,焊接头在变压器很近的位置,我的次级整体回路也就25CM左右。根据次级的发热量我估计1V电压电流应该在400~500A。如果加一圈到2V估计电流能到700A左右,微波炉变压器应该经不住这个功率的。
我用1V电压焊接0.3mm镀锌铁板基本上0.5秒就焊好一个点。以上数据仅供参考。我只做到1V。

网友:
我也是在学习着,DIY做点焊机!所以上来学习了。

网友:
控制时间继电器,是控制变压器的初级端么?
实际在断电和接通时会有很大反向电流

网友C(2013-08-01):
引用 网友A:
微波炉变压器本身就是超载运行的,按照变压器标准算法功率也就400W左右。但是在微波炉上用的却是标称80 ...

变压器的功率不是一定的吗?怎么电压高了,输出电流也会高呢,直接欧姆定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的功率不是一定的吗?怎么电压高了,输出电流也会高呢,直接欧姆定律吗?

严格意义上变压器是一个阻抗匹配器件,举个简单例子(不太形象但能说明问题):你有一个器件或者仪器要求工作电流2A,阻抗(容抗)20欧,你只有220V怎么让他工作呢,就要用变压器做阻抗匹配。

网友:
变压,变流,变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