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A6 PLUS+

楼主(2013-01-21):
之前看到有人发贴子说A6的效率低,今天没事测试了一下A6 PLUS+,我今天的测试,是把直流电流表串在电路中进行的,这样的测试数据,应该比用钳形表要准确很多.图中为个人测试的一些数据.因为手上的电池种类有限,所以仅测试了3S电池和6S电池.大家通过图片可以看到在满功率输出的时候充电器的功耗,满功率输出时充电器显示电压为12.31,电流为19.60A那么可以算出功率为241.276W/4.2*6*8=201.6W,也就是说满功率输出的时候充电器耗费了241.276-201.6=39.676W.图片中充用2A充3S电池的时候充电器显示电压为13.73,电流为2.17A功率为29.7941W/4.2*3*2=25.2W这个时候充电器仅耗费了29.7941-25.2=4.5941W.图中其它电流测试都有相关功率对比,总得来说,A6还是不错的,效率比较高.这个贴子也证实了A6最大电流为20A左右,那么大家在选择电源的时候起码得选25A的电源了,泥玛堆字好累,也不知道这样测试对大家有没有帮助.如果有错误的地方,欢迎大神指点.请轻拍

待机图片

待机图片

风扇不转时的待机电流

风扇不转时的待机电流

2A充3S电池,电池端功率25.2W

2A充3S电池,电池端功率25.2W

2A充3S电池,电流为2.17A,充电器端功率29.7941W

2A充3S电池,电流为2.17A,充电器端功率29.7941W

3A充3S电池,电池端功率37.8W

3A充3S电池,电池端功率37.8W

3A充3S电池,电流为3.29A,充电器端功率44.8427W

3A充3S电池,电流为3.29A,充电器端功率44.8427W

4A充3S电池,电流为4.46A,充电器端功率60.433W

4A充3S电池,电流为4.46A,充电器端功率60.433W

4A充3S电池,电池端功率50.4W

4A充3S电池,电池端功率50.4W

4A充6S电池,电流为8.73A,充电器端功率115.4106W

4A充6S电池,电流为8.73A,充电器端功率115.4106W

4A充6S电池,电池端功率100.8W

4A充6S电池,电池端功率100.8W

8A电流充6S电池,电流为19.6A,充电器端功率241.276W

8A电流充6S电池,电流为19.6A,充电器端功率241.276W

8A电流充6S电池,电池端功率201.6W

8A电流充6S电池,电池端功率201.6W

最新版本A6

最新版本A6

网友A:
兄弟,你真是用8A来充电的?

我设置从来没有超过3A ~

网友B:
哈哈,我用的是A9,

网友:
不错哈,辛苦辛苦,恭喜LZ能达到80plus铜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真是用8A来充电的?

我设置从来没有超过3A ~

测试嘛,再说了,我们现在这边很冷,用8A,平衡线也不发热

网友:
我5A冲6S,平衡头有点热。。。。平衡冲的致命点。要求快冲的看来只有窜冲了。

网友C:
非常有用的数据。
由LZ数据可得知A6的效率:
1、8A的时候有83%
2、4A的时候有87%
3、估计6A的时候有85%
我一直用6A充6S,电源电压为13V,则电流大概为13.68A。(电源用的是明纬12V/29A)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有用的数据。
由LZ数据可得知A6的效率:
1、8A的时候有83%

我也是29A电源

网友:
一直3A充的飘过,很费劲的说。

网友(2013-03-08):
求说明书

网友:
我一直用8A来充电,不过最近没搞明白,不知道如何放电

网友:
LZ算错了,电池端的电压不是4.2V

网友:
这么说,A6的功率远大于B6了,按性价比来说也比B6便宜了吧。

网友:
这个不错,值得佣用

网友:
没测试a9+的么
貌似贵了几十块

网友:
感谢楼主,我用的是dell12v 18a,一直6.5A冲6s,改了输出总线,不敢再大了,电源保护

网友(2013-04-21):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用的是A9,

请问A9用的什么电源。  用12V62A750W的电源可以吗?是否A数太大了还有功率否也大  请教A9输入电源电压电流都是多少。

网友:
不懂,谁来个实验总结

网友D:
UN-A6彩色按钮的和黑色按钮的有什么区别啊?我的是彩色按钮的,电源输入那边还多个3针接口,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就是图中红圈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UN-A6彩色按钮的和黑色按钮的有什么区别啊?我的是彩色按钮的,电源输入那边还多个3针接口,不知道是做什么 ...

这个我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