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B25轰炸机,高手进来解答一下CAD输出的WMF图片怎么按比例喷绘出来。

楼主(2013-01-21):
高手进来解答一下CAD输出的WMF图片怎么按比例喷绘出来。我想喷绘出来的尺寸比CAD里的大20倍,然后我导出了图形,按1:1打印是我想要的尺寸么。

CAD里面的

CAD里面的

导出的MWF格式

导出的MWF格式

这是我选定的比例然后在导出按1:1喷绘成么?求高手解答

这是我选定的比例然后在导出按1:1喷绘成么?求高手解答

楼主:
图片格式

网友:
cad喷绘?没看明白  导图片格式干嘛?直接打出来不久行了吗

网友A:
你好 我都是用A0的纸 把比例那一点改成1:1 打印出来的大小就是和实际大小一样的  我自学的画和该图纸 不行的话, 你发给我 我给你改改图纸 打印出来几张A0的也可以

网友:
只看帖,不回帖,除非不能回,否则都是不道德的。现在拿分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我都是用A0的纸 把比例那一点改成1:1 打印出来的大小就是和实际大小一样的  我自学的画和该图纸 不行的 ...

我不知道哪个里地方可以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我都是用A0的纸 把比例那一点改成1:1 打印出来的大小就是和实际大小一样的  我自学的画和该图纸 不行的 ...

实际大小我量了,长度是84MM,我想做成一米六翼展的

楼主:
图纸是网上找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际大小我量了,长度是84MM,我想做成一米六翼展的

一米六的话  0号图纸就放不下了   你得把图形拆开来打了

楼主:
那我是不是得按20比1打出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米六的话  0号图纸就放不下了   你得把图形拆开来打了

那我是不是得按20比1打出来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是不是得按20比1打出来呀,

你的长度是800  放大两倍就1600了   要么把图形放大两倍  打印比例1:1  要么图形不变  打印比例1:2

网友B:
你的尺寸是mm还是cm?

网友C:
别去分A1 A0,或者几号图纸,图画好以后调整零部件之间的距离,直接去CAD打印店打印,纸最宽有2米的,根据你的尺寸选择纸张就好了。
记得画图安你需要的尺寸1:1画

网友:
分几号图纸  就知道要放多大图框  放多大的图框就知道 这些图形需要几张图纸能打出来,  你不放图框 打印店用A3的给你打印N张你乐意。。。如果自己不弄就跟店里的说打0号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尺寸是mm还是cm?

尺寸是默认的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去分A1 A0,或者几号图纸,图画好以后调整零部件之间的距离,直接去CAD打印店打印,纸最宽有2米的,根据你 ...

图是我直接在网上下 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尺寸是默认的MM

那就1:20   0号图加长,   如果你能改图形放到一张0号图纸里  那就省点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1:20   0号图加长,   如果你能改图形放到一张0号图纸里  那就省点米。。。

1:20不是打印的蚂蚁都看不见?

网友D:
你这个可以去问问人家彩绘店的,人家专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图是我直接在网上下 载的
检查现在的图纸是不是按1:1画的,如果是就按你需要的比例相应缩小,然后去直接打印1:1的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