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世 X4装机遇到无语的质量问题,请火星进来看看! 已解决

楼主(2013-01-21):
前几天刚买的X4新春版本,安装旋翼头,中联内部孔位的直径小了几丝,主轴无法插入到位。看图中已经是差到尽头了,还是没有插入到底,没法上中联的禁锢螺丝。
五千多的套机,号称500级别的鸡皇,遇到这种问题,无语!

已经在春 节以前收到更换的配件!

不要说装机是否有错误,我飞碳纤425已经快两年,飞X5飞了大半年,飞600pro半年,修机、装机不下100次,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旋翼头没有飞过,可以看细节,中联上的痕迹是用起子撬造成的,这样只会松,不会紧。已经想尽办法,把主轴上的油脂洗掉,重新上润滑油,还是无法插入!!

求解释!!

网友:
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理解一下吧!呵呵

网友:
妹妹太紧了!

网友:
会不会是你粗心了呢?

网友:
强插吧, 用力。

网友:
第一次当然有点紧 多插几次就好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装箱出错了吧,太紧,呵呵保证处(女)

网友:
来回插几次!保证顺滑!

网友:
还是用砂纸打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其实lz无需自己解决,直接找卖家,反映到泰世,然后更换就可以了

网友:
等火星人。。

网友:
用了各种润滑油都插不进去

网友:
便转便插也不行么?

楼主:
现在这个状态,主轴已经取不出来了,把主轴另外一端上大齿,两只手都戴上手套,一只手拿大齿盘,一只手拿大桨夹,无法取出主轴!!转都无法转动

网友A:
装机不懂又在喊…现在做商家真可怜,白痴的新手一大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装机不懂又在喊…现在做商家真可怜,白痴的新手一大堆…

楼上的,不带这么挑拨矛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机不懂又在喊…现在做商家真可怜,白痴的新手一大堆…

朋友,不要乱发言,让你看看是不是新手!!

这是去年夏天的照片, 入魔三年多,飞过的直机也有6-7台了,不知道你这个老手飞过几台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不带这么挑拨矛盾的!

谢谢兄弟讲句公道话!

网友C:
请LZ把中联连同主轴一起寄回,我们给予更换。地址已PM你,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LZ把中联连同主轴一起寄回,我们给予更换。地址已PM你,谢谢!

火星的售后杠杠的

网友:
机皇也有纠结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机不懂又在喊…现在做商家真可怜,白痴的新手一大堆…

哈哈

网友:
确实。。非常紧。中联装不进去。。。我的飞机也是这样。。靠人力是无法完成的。。。
寄来寄去不是个事。。
没办法。。先装上电机。。接收对好频。。。把主轴转起来。。。
先用砂纸打磨。主轴。。。还是非常紧。。然后 套上中联。手抓中联。通电转动主轴。
死劲的磨。。。。足足折腾2个多小时。。。简直无语。。。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朋友,不要乱发言,让你看看是不是新手!!

朋友,是北京这边的吗?有空带带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朋友,是北京这边的吗?有空带带我,谢谢

呵呵,有点远,贵州

网友(2013-02-20):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情况,但GAUI售后很好,给我换了,感谢GAUI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有点远,贵州

嗯....的确有点远

网友:
我的就没事,这个飞机倒是抗摔,就是费舵机臂和球头口。

楼主:
泰世球头扣质量不错的,定期更换就是。
飞了两年425,很抗摔,特别是机身!

网友:
会不会在安装的时候,需要预先给部件加热?过盈紧密配合

网友:
能换就好,泰世的服务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机不懂又在喊…现在做商家真可怜,白痴的新手一大堆…

你也曾经是新手吧,那你也曾经白痴过咯,噢,或许你现在仍然还是白痴,自己还不知道自己是白痴,更白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