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有没有那种放固定翼的袋子,

楼主(2013-01-21):
市场上有那种可以拆卸的固定翼,就是机翼是对插的,然后我就想有没有那种袋子能够把机身和机翼放进去的,我想应该没有吧,如果要自己DIY的话,用什么料子好 ?

网友A:
YAK54的50级油动貌似有袋子!

网友B:
一般机翼有袋子,螺旋桨也有。机身很少有。
如果自己做就用那种有气泡的塑料布,内外裹上网状纤维胶带。估计得不少钱。

网友C:
直升机有袋子!

网友D(2013-03-09):
DIY 才是硬道理

网友E:
50集和30级的都有,就是价格贵,最便宜的好象都要3百多一个

网友F:
长90公分的帆布桶包

网友G(2013-05-18):
我就是用帆布桶包,装1.4大塞,没问题

网友H:
大点行李袋就好啊 滑翔机有袋

网友I:
帮顶拿分走人........